[NXP ARM] 2138RTC入门级问题,在文档上没有找到

楼主(2010-06-24):
1.ILR只能判断是增量中断还是报警中断,如果我咬更详细的判断是秒中断还是分中断,如何写程序?
2.程序初始化的时候,如果RTC的备用电源没有断电就不需要初始化,请问如何判断RTC的备用电源是否断过电?

网友A:
1、增量中断只有一个,选择了秒,那分、时增量中断也就等于无效了。所以只能在秒增量中自己判断分、时增量了。

网友A:
2、内部RTC与芯片共用电源,芯片复位标志会指示是何种复位。掉电,或者WDT。

网友B:
可以参考《深入浅出ARM7 LPC213x/214x(上)》的程序

网友B:
那里面写的很清楚,应该会对你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