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ARM] 如何在复位后是RAM中的数据不清0啊?

楼主(2010-06-24):
(无正文)

网友A:
我的做法:1、在分散加载文件中增加
DATA 0x800F0000 UNINIT
    {
      data.o(+RW,+ZI)
    }
2、新建一个data.c的文件

网友A:
3、在data.c中定义复位后RAM中不清0的变量
说明:1,我用的lpc2214,有外扩ram,没有外扩flash
    2,0x800F0000为不清0的变量的起始地址,可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改变
      3,如果你的所有外部RAM均不需清0,则
  ERAM 0x80000000 UNINIT  ;    {
        * (+RW,+ZI)

    }

网友B:
修改分散加载文件,

网友B:
给ram区加上UNIN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