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ARM] 关于把一个变量写入内部flash的方法???

楼主(2010-06-24):
现在我正在使用2138这块芯片,但是不知道该怎样把一个变量写入flash中?供下次开机使用。

我是用c来写的。

谢谢!!!

网友A:
可以在flash中专门使用一个区域,用于存储数据使用iap写入,下次开机即可读出。

网友A:
但是不要让程序空间处在这个区域内

网友B:
可以在flash中专门使用一个区域,用于存储数据使用iap写入

网友B:
也可以尝试用分散加载或者把变量区

网友C:
楼上几位最好加个程序,呵呵

网友D:
这个容易 定义一个绝对的地址的 变量和数组都可以。编译就会把它空出来了

网友D:
Keil 51里面的
定义一个绝对地址数组
#define        SECTOR1         0x0800                        //0800~0fff
#define        SECTOR2         0x1000                        //1000~17ff
#define        SECTOR3         0x1800                        //1800~1fff
#define        SECTOR4         0x2000                        //2000~27ff
#define        SECTOR5         0x2800                        //2800~2fff
#define        SECTOR6         0x3000                        //3000~37ff
#define        SECTOR         SECTOR2                                                                //***

//devide one flash sector
#define FLASH_PAGE_BYTES                8                                                //**
                                                                                        //
#define FLASH_PAGE_COUNT                2048/FLASH_PAGE_BYTES
//allocate flash eeprom area at ROM sector 6 (C:0x3000~C:0x37ff)
typedef struct
{
  Byte        RecordFlag;                        /*RecordFlag == 0 ==> Record is empty;RecordFlag !=0 ==> Record is not empty*/
  Byte        ROM[FLASH_PAGE_BYTES-1];
}FLASH_MEMORY;
FLASH_MEMORY        code        Flash[FLASH_PAGE_COUNT]         _at_        SECTOR;

网友D:
keil MDK
定义一个 地址 也有关键子 我这台电脑没有晚上有空贴出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