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输出的扭转力矩如何计算

楼主(2010-06-24):
我通过PWM波 来控制电机的转速,使用的是15V的电机,
例如 给电机 施加15V的电压时,电机的输出力矩是多少 N*M 呢?
如果 给电机 施加6V的PWM波时,电机的输出力矩是多少 N*M 呢?
如果 给电机 施加3V的PWM波时,电机的输出力矩是多少 N*M 呢?
这些是用什么公式计算的呢?

通过PWM波 控制电机的时候,能够控制 电机的电流吗?
如果PWM波越大,那么 电机的转速越快吗?

在PID算法中,如果 要把电机的转速 控制在200 r/min ,当速度 低于 200 r/min 时,施加一个 较大点的PWM波 则 电机的速度加快,如果 当速度 高于 200 r/min 时,施加一个 较小点的PWM波 则 电机的速度减小,是这么控制的吗?

是一个PWM波 对应一个 电机的速度吗?
例如  15V的PWM波 对应 700 r/min
10V的PWM波 对应 500 r/min
8V的PWM波 对应 300 r/min
5V的PWM波 对应 200 r/min
2V的PWM波 对应 200 r/min
是这样的吗?

小弟是菜鸟,望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扭矩即力矩,和驱动的“电力”没有一对一的关系。这必须考虑具体电机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