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0-06-24):
目前正在用LPC2114的UART0和MAX485RS485通讯,按下面的电路连接时不能通讯,不知道朋友们做过吗?

网友A:
485是半双工,需要控制方向

网友B:
使用TTL电平的TX加一个三极管做流向的自动控制,DI=0

网友C:
控制管脚注意了!直接加上拉电阻,接三极管c,由b端控制收发的!还上不行

网友D:
TTL的TX->10K->9014(b),E接地,C 10K上拉到VCC,相当于是把TX反向,然后C接到2个控制端RE和DE,DI=0

你为什么接到C?

网友E:
我用的是9013

网友F:
接c不行吗?

网友G:
不加光偶直接接上就可以了,估计要选好的485片子了,能抗干扰的不加光偶直接接上就可以了,估计要选好的485片子了,能抗干扰的。朋友们MAX458E怎么样?还有别的好芯片介绍一下好了

网友H:
可能是我的6N137没接正确我怎么切不上去图,可能是我的6N137没接正确。我看的那个原理图是用PS2501接的,可能是我的6N137电源没接好!朋友们帮忙说一下接法了--谢谢!!!

网友I:
6N137要求的电流比较大,才能正确打开光耦,速度不受影响

网友J:
直接抄了一块仪表上的通讯电路,现在好了仔细看了一下,主要还是6n137的电源没有接到正确的地方。可惜上传不聊图

网友K:
我怎么看不到图啊?

网友L:
我也是看不到上面的图

网友M:
没有图啊!·

网友N:
通信板块  :   无源非隔离对称驱动的RS232/RS485转换器图和PCB

网友O:
基本可以确定是硬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