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控制器/MCU]
原理图上的电容没有表明单位时表示uF吗

楼主(2010-06-24):
(无正文)

网友A:
没有单位也没有小数点时,以pF作为单位没有单位但有小数点时,以uF作为单位

网友B:
像这些标102,103,104等的,一般都是以pF为单位,102表示1000pF,103表示10000pF,104表示100000pF(即0.1uF)。

网友C:
如果只写2.2,6.8等等,单位可能是p,也可能是u,要根据电路来推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