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市场调查,请大家支持

楼主(2010-06-24):
这里很多都是做电源的朋友,在开发或测试产品的过程中,需要测量很多点的温度(我也是经常这么做的)。但在测试的过程中,感觉非常的不方便。如果用点温计,是很准的,且抗干扰性很好,但是仅仅能测试一点(不要告诉我用多个点温计来解决这个问题,呵呵)。另一种是用红外测温仪,但是老是感觉这东西跟被测对象的外表、大小等东西有关系,总之就是不准。第三种是热红外成象仪,但是我相信大多数的小公司老板是不会花大价钱去买这个东西,个人开发就更别提了。
我现在想的就是测试多点温度(8点或16点),液晶显示,存储,232或USB同上位机通讯(方便试验记录数据)。其销售对象为做电源的小公司(开发或产品检验过程中使用);做电力电子的高校、研究所;或者其它地方。

想请问大家,会接受多少的价格?这东西有市场吗?
谢谢

qq:514928233
欢迎大家交流,欢迎砖头

网友A:
市售电子温度计约15元, 多买几个就行了.

不需要做的那么复杂,就一个测温电路,用MOS管切换N路巡回取样,几秒钟能扫一遍也就OK了,一块普通的单片机就能搞定.电源这东西,测温勿需很精确,两三度的误差是可以接受的

要再好一点,就挂颗24Cxx,具备SUB/UART通讯,可时实或事后上传到PC分析即可

网友B:
这种多点温度测量记录仪器,市场上早有商品。巡回测量时间可以设定,最快大约每秒测量一次。测量点数可达256点。有上位机接口,可与PC机通讯,在PC机屏幕上显示各点温度,并且可以设定温度上下限,超限报警。PC机内可以记录数年温度值,并可画出温度随时间变化的曲线。
也有用电池的产品,每分钟测量一次,可以记录数周温度测量结果,插到PC机上即可读出记录。

楼主:
谢谢蚂蚁老大,谢谢maychang老兄。

大家继续砖头

网友C:
多路温度测试仪!

这个和你说的功能差不多,市场上早就有的,

网友D:
市场有类似产品,就不知道你做的是否有更特别的优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