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119 CPU主板焊接调试全过程

楼主(2010-06-24):
LPC2119 CPU主板焊接调试全过程
1、    电源调试:
原电路板上输入5v直流电串联IN4007以防极性接反,加电调试后发现LM1117-3.3和LM1117-1.8基本无电压输出。查LM1117-X芯片手册发现LM1117-X管脚连接有误,该芯片1脚地/调整,2脚输出,3脚电源输入。我的连接1和2脚反了。改正后测LM1117-3.3的输出电压2.3伏。问题很严重,测量IN4007管压降有1.5V左右。随后去掉IN4007用导线代替。LM1117-3.3输出3.28v,LM1117-1.8输出1.77v。
2、    复位电路调试
复位电路使用MAX708和74ls125构成,供电都是3.3v。测MAX708的REST脚0伏,/REST脚也是0伏。按复位键后连个脚的还是0v。芯片问题吗?仔细看芯片名称和开发板上的少了一个字母(MAX708E)。查这两个芯片有什么不同。查资料得知MAX708是5v电源工作的片子,MAX708E为3v-5v工作的片子。给MAX708加5v后输出正常。74ls125输出也正常。
3、    振荡电路
在复位电路工作正常的情况下,把74ls125的输出接到LPC2119的复位引脚时原来的3.28v成了0.4v左右。经深思分析可能没起振,由于没有示波器只能测晶振管脚电压。明显和开发板上晶振管脚的电压差距很大。于是把原来晶振旁边没接的1M电阻接上。再测时复位引脚电压3.28v正常。晶振管脚电压和开发板上的也没什么差别了。
4、    程序调试
通过ISP下载一个程序进去,程序能够正常运行。但一段时间后程序不在运行,按复位键仍然不运行,测复位引脚电压只有1.5v左右。可见问题主要出在了振荡电路。不可能是不能振荡,估计是引脚连接有问题。
万用表测量时没发现有断路现象,单片机供电管脚和地线都正常用烙铁点焊后,通电复位脚电压正常。然而一段时间后又出现同样的问题。万用表测量时没发现有断路现象再补焊后,运行一段时间有停了。如此反复
希望朋友们帮忙分析分析,谢谢了

网友A:
兄弟们给个见解呀!等待中兄弟们给个见解呀!等待中

网友B:
谢谢朋友,问题也许出来了无意中发现单片机从6、7脚(一组电源正负)那里开始随着时间的递增发热很严重。想起来了这样加过点只给单片机供了3.3v和1.8v但是没有接地,单片机发热很严重,测正负脚时是短路现象。随后把单片机的地接上后测时没有短路。从此电路就出现以上的现象工作一段时间就不行了。看样子是单片机内部有损坏了。现在复位引脚永远是低了!

网友C:
兄弟,不容易啊居然碰到这么多问题。
lpcARM的质量还是挺不错的,我曾经蹂躏过n多片lpc,
包括2104 2114 2132 2210 2214 2220,每片都被糟蹋的掺不忍睹,
有些片子甚至断了二十多个脚,最后测试片子仍能正常工作。
所以我感觉你电路上是不是还有什么问题,仔细查查?

网友D:
电路上还是上一个板的电路,改后还和上次的一样。不过第二个板我是把电路都焊好(除了单片机),然后通电测试检查好电路板上没有错误。然后把单片机焊上去,仔细检查管脚连接状况一切OK后。通电下程序就完全正常了!
  唉!浪费了两片2119,也于工具不全有关。第一个焊上后发现板上有错误而且在单片机下面,工具不全拆不下来了。想把那个脚掰起来用线连接,线焊在管脚上后一不小心就把管脚掰下来了--是个电源管脚。没发用了。第二块就是有短路现象直接把片子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