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下电感失效

楼主(2010-06-24):
最近在复习电感的知识。PC主板上高频部分不用电感进行滤波。我们导师说是因为当频率高到一定程度时电感就不能起到电感作用了。。为什么呢。。。。望赐教。

网友A:
电感是线绕的,线与线之间总有分布电容。
当频率高到分布电容的容抗小于电感的感抗时,显然电感不起作用,容抗抵消了感抗。实际上,频率还没有到这么高,电感作用已经需要另加考虑了。
顺便说一句:容抗感抗相等的那个频率是谐振频率。此时发生并联谐振。

网友A:
但“PC主板上不用电感滤波”这句是不对的,PC主板上经常用电感滤波。

网友B:
到了微波段,PCB上也许就根本看不到电感器件或电容器件,但却实实在在的存在有容感滤波器——传输线段。
在微波中可能也看不到常规的谐振电路,取而代之的是谐振腔。

网友C:
任何元件都有频率特性,电感当然也是,但楼主导师所言很不确切,都什么“高频部份”啊?在电源回路中电感用于滤波对付的主要是工频至KHz的电压波动,但计算机系统中为小型化考虑均采用工作频率较高的开关电源,而这类开关电源中通常不用电感做滤波,但储能电感却工作在数百KHz甚至上MHz,这里很少见滤波电感主要是从成本和体积方面考虑(大电流电感的体积很大),只用电容滤波已可满足数字系统的需要,但在计算机系统中经常采用电感或共轭电感来滤除外接信号接口/电缆上的高频干扰,而高频信号回路中的滤波电感更是非常常见的,如在手机和无线网卡的射频电路中等。数百MHz甚至上GHz的高频电路中常用数nH的电感做低通滤波,这类高频电感的自谐振频率可以做到数G。
认识器件的频率特性很重要,但举例要适当才是。

网友D:
同意楼上的说法,其实使用电感滤波主要看电感的类型和信号的类型,不能片面的说高频或低频。电源的滤波主要针对KHZ量级的频率成分,使用电感肯定没有问题,至于达到微波级别的信号,电感就象一堵墙,微波信号根本过不去。而介于这之间的信号,则要通过设计合适的滤波器来进行滤波。其实,任何频率的信号都是靠电感电容电阻组成的滤波器进行滤波,只不过滤波器的物理形式不同罢了

网友E:
谢谢楼上们的讲解 多多学习了

楼主:
学到了很多。。总结下来是说高频的时候电感的等效模型种的容性成分与电感发生谐振而失效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