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DS12C887 时间走的快的问题

楼主(2010-06-24):
我最近用液晶 显示时间 时间走的快 快的很诡异 有时候就正常 有时候快 我用的是DS12C887 一般什么情况下出现这个问题呢

网友A:
DS12C887没用过

楼主:
找不到原因

网友B:
怎么个诡异法?

网友C:
什么情况快? 什么情况慢?

网友D:
这个状况无法判断,信息给的不够具体

网友E(2012-06-25):
我买了一大堆,每一块的准确度也不一样,年份没问题,快慢芯片里面的精度己固化,碰运气咯,本人从四十多块才挑到两到三块出来是和gps时钟能秒同步的,最好的可以一年在10秒以内,最差的可以3天快(慢)2秒,还长时间用(指春夏秋冬)有温度影响,所以有时快,有时又慢下来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