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CVAVR这个软件怎么样?

楼主(2010-06-24):
CVAVR这个软件怎么样?有什么功能?

网友A:
各有所好,看你想用那个,都差不多的,CVAVR有个位操作功能

网友B:
是个编译器

网友C:
很好, 我用了十年了

网友D:
十年,那LS肯定是个高手了,请多指教!:handshake

楼主:
回复 网友C:
ICCAVR和它相比哪个更好用?

网友A:
我觉得用ICCAVR的人多,不过我用的是CVAVR

网友C:
工具软件很大情度上是一种习惯, 比如我用C++多年, VB就学不懂了!

网友E:
还没开始用的时候也叫习惯吗?

网友F:
用ICCAVR的人多,资料什么的也全

网友G:
不做运算的话CVAVR可以,要做大量运算的话,还是简易用ICC,特别是新人

网友H:
单片机里面还会做大量运算么

网友I(2014-04-01):
个人觉得CV AVR好用些;ICC AVR已经用了5年了;现在改为使用CV AVR

网友J:
ICC AVR改CVAVR好几年了,ICC AVR资料较多,易上手。

网友K(2017-03-23):
一直在用CVAVR,向导做的很不错

网友L:
难道现在没人用Atmel stdio 6.2吗

网友M:
CVAVR套用汇编比较方便, 一直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