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如何过孔批量加绿油?

楼主(2010-06-25):
protel如何过孔加绿油是设置tenting,但是这个属性好像只能一个一个手动修改。。

有没有什么办法批量修改??

或者什么地方设置规则??

网友A:
过孔本身就会有绿油
全局编辑功能可以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过孔绿油要设tenting这个属性?
所谓全局是不是图中那个?

但是,在copy attributes  里tenting  是  fixed
好像无法更改??

这是为什么呢?
还是我哪里没理解??

网友A:
那个不是控制绿油的
默认过孔<via>都是有绿油的

楼主:
呵呵,完全不懂了。。。。
以前用默认过孔VIA,做回来的PCB过孔都是没绿油的

难道这个还要和做PCB的厂家当面说吗?

我用得是PROTEL99,

网友B:
那个不是控制绿油的
默认过孔都是有绿油的
引用 网友A:

那个Tenting就是控制绿油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过孔绿油要设tenting这个属性?
所谓全局是不是图中那个?27818

但是,在copy attributes  里tenting  是  fixed
好像无法更改??

这是为什么呢?
还是我哪里没理解?? ...
引用 楼主:

你必须将你的 Protel 更新到 SP6 才能全局修改 Tenting。
钩上 Tenting 表示被绿油覆盖,不钩上则表示不覆盖。

网友C:
那应该是和种制板的工艺,与PROTEL没有关系,和制板厂家说明就行。
就是过孔弄的很小几乎看不见锡的那种工艺。

网友D:
我觉得加工前应该和厂家提一下保险。

网友B:
我觉得加工前应该和厂家提一下保险。
引用 网友D:

Protel 完全能表达的参数也要跟厂家说明,那就有太多的东西要“保险”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装了sp6,确实可以批量tenting了

谢谢

网友E:
我一般都是在规则里改
manufacture选项卡里
Solder Mask项

楼主:
12# byeyear 可否详细讲讲?

网友F:
放过孔时选中tenting后再放,如果先放了就要全局编辑.打样时注明过孔盖阻焊油,安装孔非金属化处理.

网友G:
直接跟厂家说,过孔不开窗就好了,呵呵,他们都知道的,很多PCB厂文件都看不全就在做了。比如有的在锡膏层的东西,如果不说,叫他们注意哪里哪里要开窗,他们做出来的东西气死人,呵呵

网友H:
我就直接和厂家说过孔盖阻焊油

网友I:
即使设置了,也要说一下的,我有教训,同一个PCB文件,同一个厂家,两个批次作出板子过孔类型不一样的,那个汗。。。。。。。。。。。。。。。

网友J:
要加一个阻焊层,在过孔的一周

网友F:
你转成GERBER后发给他,看他敢不通知你就改.

网友K(2012-09-26):
对Via进行全局设定:Tools---Preferences---Via---Tenting打钩!

网友L:
转成GERBER比较麻烦,

网友(2014-11-25):
sp6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