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易固态继电器,请大虾指教

楼主(2010-06-25):
最近要用一些直流固态继电器,市面上卖的要么贵,要么性能不理想,所以自己搞一个一个,我不是学电子的,有点不放心,亮出来大家看看,由于是许多路继电器,所以用了双隔离光耦隔离,隔离性DC/DC驱动mos。

有砖尽量拍啊

网友A:
那个中间的东西是变压器,不能“通直流”。

没必要采用DC/DC(也许就是那个“变压器”),直接驱动MOSFET即可。

楼主:
由于电路中有大量电池,电池串联电压有上百伏特,所以才隔离一下,还有其他问题不???

楼主:
这样的电路至少16路

电压50V以上·~~~~

网友B:
楼主说是“DC/DC驱动”,但却不见变压器次级整流。
估计楼主的出发点是驱动各MOSFET仅用一个直流电源Vcc,避免使用多个电源。
用多次级变压器控制各MOSFET是可以的,但驱动各MOSFET的必须是直流,若变压器次级直接驱动各MOSFET则MOSFET是断续工作,通过MOSFET的电流也是断续的。故变压器各次级必须有整流滤波电路,滤波电路时间常数必须很小而变压器中方波频率必须够高。
控制信号与振荡电路用光耦隔离不是必须的。图中光耦一次必须是频率够高的方波,由固态继电器信号来调制。实际上,光耦二次部分做成振荡器,控制信号只需要控制其是否振荡即可。

楼主:
斑竹毕竟是版主,我这个是新手,图中的变压器,实际上是DCDC隔离电源模块,不知道该怎么画:lol
,还有斑竹也看到了带你吃大量串联,通过继电器导通到同一个负载回路上去的,但是决不许同时导通,那样会短路失火,由于是锂电池,有爆炸危险,我做动力锂电的,现在是在找不到合适的人开发电路,于是赶鸭子上架~~~

网友C:
这个...
感觉很悬。

1、“DCDC隔离电源模块”不见得便宜;
2、“DCDC隔离电源模块”就没有残留电压?你的切换频率多少?切换间隔多少?

网友D:
其实这样的电路不可靠的,你做好换一下哦

网友E:
悬加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