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DSP输出SPWM波形

楼主(2010-06-25):
各位大侠,小弟有问,我最近在做一个逆变电源,想通过DSP实现SPWM波的输出,但苦于没有这方面的材料,也无人指导,请教各位了,还请不吝赐教,有程序的给我发个程序吧,最好有程序说明,本人是个初学者啊!谢谢了

邮箱: cuiyange860517@163.com

网友A:
用DSP来做  会不会太奢侈啊  开关电源都有专用的PWM波控制器啊

DSP2000系列的应该都可以产生PWM信号   具体好像是有个周期计数器  产生矩形波  然后可以自己设置个阀值  这样就可以产生可调的PWM信号  我也好久没有用dsp了  =下帮你查下看还有这个资料没  我的资料是2407的不晓得你用的上不

网友A:
#include     "f2407_c.h"

void disable()
{
    asm("  setc INTM  ");     //禁止可屏蔽中断
}
void inini()
{
    asm("  setc SXM  ");        //要做符号扩展
    asm("  clrc OVM  ");       //累加器中的结果正常溢出
    asm("  clrc CNF  ");       //片上DARAM作为数据储存器
    *SCSR1=0X83FE;             //2倍频 P166
    *WDCR=0X0E8;               //关闭看门狗 P176
    *IMR=0X0;                  //P184 禁止所有中断
    *IFR=0XFFFF;               //写1清0
     WSGR=0X0;                  //等待周期都为0
}
void pwminit()
{
    *MCRA=*MCRA|0X03C0;      //P199  PWM1 2 3 4为基本功能
    *ACTRA=0X0066;          //P243  PWM1 4输出低有效  PWM2 3高有效
    *DBTCONA=0X960;            //P246 9个死区CLK
    *CMPR1=20;
    *CMPR2=20;   /////////////////    占空比1
    *T1PR=40;    //////////////////    1M的频率 实际计数周期为41 因为从0开始计
    *COMCONA=0X8200;         //P243
    *T1CON=0X1000;      //P230 f,MOD
}
void interrupt nothing()
{
    return ;
}
void main()
{
    disable();
    inini();
    pwminit();
    *T1CON=*T1CON|0X40; //启动
    while(1);
}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太感谢您了,这个内容对于我来说很重要,谢谢啊

网友B:
TI的DSP资料是有例程的,而且相关的说明也非常详细

网友C(2018-08-07):
我在21IC中国电子网技术论坛上看到你以前做过关于通过DSP实现SPWM波的输出,我目前搞研究需要产生3路互补SPWM信号,用单片机或DSP实现,希望您能帮帮我,不胜感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include     "f2407_c.h"

void disable()

您好!我目前搞研究需要产生3路互补SPWM信号,用单片机或DSP实现,希望您能帮帮我,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