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此手册的说明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06-25):
其推荐封装的三条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爱普生FA-365晶振子

网友A:
PCB 焊盘的封装尺寸

网友B:
PCB的封装形式吧...

网友C:
这肯定是告诉做PCB封装时的注意

网友D:
布线时的要求吧
晶体地下不要走线

网友E:
不知道是干嘛的撒

网友F:
1.加工厂办理.办好后去海关办理海关业务注册登记证.2.手册备案信息发送给天津,确保备案资料双方一致,以减少报关异常.3.报关如天津保税区进口,必须到天津保税区报关(前提:你们工厂为一般区域),出口的至口岸地报关出货.

网友G:
只是器件外形尺寸说明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