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种心电采集电路的噪声来源。

楼主:
最近做了一个心电信号的放大电路,接上电极试了一下,输出信号在开始的一两分钟是很正常,基本没有干扰的。然后就开始慢慢的出现50HZ的干扰,一开始很小,逐渐变大,直到整个示波器屏幕充满50HZ的类似正弦波的干扰,信号淹没在噪声的海洋中。一级一级的检查一下,发现50HZ的干扰是从输入端就存在,经过低通滤波和50HZ的陷波,虽然有衰减,但是依然大到可以掩盖掉正常的信号。为什么一开始是正常的,工作两分钟才开始出现如此强的干扰呢?只是因为没有设置右腿接地吗?还是因为电容充放电的问题,或者是放大器出现了震荡?

网友A(2010-06-25):
是不是C4和C8被充电了,并且充电电压不完全一致?

网友B:
输入端没有直流偏置的原因。
两输入端对地分别接个电阻试试。

网友A:
C4和C8使用不当。两个电容很难保证一致性,两者的误差会使输入的共模干扰转换成差模干扰。
标准的高通是采用伺服式高通滤波电路,TI和ADI网站上有相应的文档。

楼主:
感谢各位的指教,看来要修改电路试试.

楼主:
C4和C8使用不当。两个电容很难保证一致性,两者的误差会使输入的共模干扰转换成差模干扰。
标准的高通是采用伺服式高通滤波电路,TI和ADI网站上有相应的文档。 ...
引用 网友A:
这个伺服式高通滤波是什么样子的?搜索了一下,没有找到相关的介绍。

网友C:
要交流耦合把C4和C8放到3脚和5脚前面来,并在3脚和5脚分别加个电阻到地。

网友D:
其噪声来源于人体从电网感应来的220V50Hz共模噪声

网友E:
1检测下电容,2在输入端光电隔离,4可用仿真软件观察一段时间,能找到问题

楼主:
恩,是电容C4和C8的问题,把他们换到前面就基本没什么问题了。

楼主:
感谢各位前辈的指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