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流源

楼主(2010-06-25):
最近给一个光开关做驱动,需要一个541mA的电流源驱动,还有要求电流源电压是5V。我在网上找了一个电流源电路这样
[local]1[/local]
本身是发生20mA电流的,我改了下参数和三极管,让它发生541mA的电流,不知道这样对不对。
R7下面是输出,电流大小取决于R7,VCC,V1,那我要是随便接个负载,那不就相当于R7改变了,我仿真的时候就随便接入几个电阻进去,电流都发生改变了。电流源不是应该电流恒定吗?
还有就是产家要求电压也要5V稳定,电流源的电压如何控制?求电路。

网友A:
“还有就是产家要求电压也要5V稳定”
办不到的事。

楼主:
办不到吗?难道是说要求无负载电压5V?
那请再帮忙看下电流部分的问题,谢谢

网友A:
3楼:
1、图中MOS管是P沟管,我没有查这个型号是什么沟道,如果是P沟,那是不对的,电源就反了。
2、此电路用于负载必须接地情况。对MOS管来说,源极电流与漏极电流相等,没有必要用此电路,用一个运放就够了,负载放到漏极,取样放到源极。

楼主:
嗯,mos管是p沟道,我把它换成-5v。
下面按照你的说法,我仿真了下,还是电流随着所加负载变化,不知道我是不是改错了,那麻烦你能不能把改了的图传上来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