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QFP216-EPAD封装问题

楼主(2010-06-25):
LQFP216-EPAD封装下面有个接地焊盘,但是忘记画出来了,请问怎么处理呢?飞线吗?

网友A:
刮掉掉绿油,补锡。
然而,如果在那里没有过孔的话,手工恐怕不好焊,得吹了。

楼主:
谢谢,是啊,不好弄呢,。可以在中间钻一个孔吗?然后飞线,但是是4层板,如果手工钻孔会不会把中间VCC和GND短路哦

网友B:
最好不要自己搞,找个有经验的给你弄吧。

网友C:
四层板,肯定要小心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