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高手看看这个热电偶电路是否可行。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6-25):
两级跟随器,同相输入端还没有直流通路,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B:
maychang老师说的对,热电偶的一端还需要接地,给运放提供直流通路。没有经过放大直接进ADC,信号是否太小了。

楼主:
请maychang前辈给指导一下,这个电路该怎么改?在AD的输入端将AIN-接地可以吗?

楼主:
小弟模电很菜,还请各位前辈指导。

网友C:
呵呵,我以为画的是滤波。。

网友B:
你用的是单电源供电,需要在热电偶上加直流偏置,以保证运放工作在线性区内。

网友A:
4楼:
既然热电偶一端接地,那就是单端信号,没有必要用差动放大器。
另外,温度测量一般不需要非常快,所以运放的带宽不必很大,那么如果是贱金属热电偶,用一级运放放大即可,不必两级。
24位AD,似乎也没有必要。AD位数应该根据需要选取,不是越高越好。

楼主:
请问maychang前辈我如果想用双端差分输入,该如何改呀?因为怕前面的共模信号干扰想用差分输入。

楼主:
请问天神下凡如果双电源供电的话是不是就不用加直流偏置了呀?

楼主:
前面加的是滤波电路,不是放大呀,另外24位AD是厂家要求的没办法呀。

网友A:
9楼:
热电偶的内阻非常低,各种干扰影响比较小,一般没有必要用差分放大。
如果一定要差分放大,也应该用差分的运放,即仪表运放。
10楼:
通常都应该用双电源。用单电源,需要保证热电偶输出在运放共模范围内,不一定加偏置。

楼主:
谢谢前辈

12#  maychang
请问maychang前辈,我的电路如果改成双电源供电,能工作吗?
我的AD里面内置程控,可以设置放大倍数。

网友D:
没必要这么复杂,搞个带24AD的MCU就好了,一般24AD也都带内置放大的,
单芯片方案多好。

楼主:
关于热电偶前端信号处理电路,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呀,总感觉这一块做起来挺费劲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A:
实际上加上直流通路的话,是为了减小运放的同乡输入端的电流的么?好像大家一直在强调这个直流通路的问题,减小这个电流有很大的影响么?

网友A:
16楼:
不是“为了减小运放的同乡输入端的电流”,而是给这个电流一个通路。否则运放输入端将漂到运放饱和。

网友F:
告诉个简单的 用 AD597 或者 MAX6675 冷段补偿都有了

楼主:
AD597 或者 MAX6675 考虑过,分辨率不够。

网友G:
你这滤波成本也太高了吧,并且运放的电源有问题,想做三阶也没必要那么做并且不能那么做,多阶滤波应做在放大的后端,并且24位AD内部一般都有数字滤波器,你可完全把运放去掉直接用阻容滤波就可。

网友C:
楼主用的电源是什么?开关电源吗?没直流通路电路不能正常啊,温度是变化很缓慢的,一定要直流通路。滤波用低通滤波就行了。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的指导,小弟在这谢过了。

网友H:
1·滤波电路用RC即可,可以加两级,抗混叠滤波。
2·热电偶负端加一个偏置电压,使输入信号满足ADC共模输入电压范围。(或者ADC用双电源供电)
3·信号放大用ADC内部PGA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