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风发一个我画的主控板,呵呵

楼主(2010-06-25):
一个SOPC主控板,用得是Alteral的FPGA。有网卡,液晶,还有VGA等等

网友A:
帮你顶一下。

网友B:
这种板子,最好还是用多层板的好,双面板有时不能满足要求,特别是涉及到FPGA、有高速数字信号的板子。

网友C:
回复 楼主:
很厉害,但EMC不知是什么情况?

网友D:
我也觉得做到这个级别是否在设计前整体靠率了
1,EMC。
2,信号完整性。
3,DFM
4,电源分配

网友E:
如果是低速信号,双层板,考虑这些的意义也不大

网友F:
楼主,你展开点啊

网友:
!   楼主,你展开点啊

网友G(2010-11-06):
这样的板子看着才舒服
LZ
分模块展开看看更好

网友H:
见识见识

网友I(2011-01-29):
看样子线走得还蛮漂亮的,只是看不清楚

网友J:
是啊……

真漂亮……

LZ估计干了4,,5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