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 1.5与3.5字符问题

楼主(2010-06-25):
请教各位大侠:
1、在1.5<X<3.5范围内接受的数据都安大于1.5处理吗?我在一篇资料上看到在大于1.5字符时清缓存器重新接收接下来的数据,小于3.5接收到的数据算是上一帧数据的延续。
2、对于1.5和3.5字符定时需要开几个定时器,要开一个的话怎么看待他们的关系(如4.5=3*1.5之类的),怎么来完成它。

网友A:
又把问题想复杂了,一个定时器和一个标志位就够了。定时器发生中断后,从下一位起重新接收数据。标志位记录是否收到全部数据。

楼主:
补充问一下:在小于3.5字符又有新一帧数据时,对这两帧报文怎么处理?是把下一帧当做是上一帧的延续,还是舍弃其中一帧?若舍弃后来的一帧,那么前一帧还当做正常接收的报文来处理吗?

楼主:
自己顶一下,各位大侠帮帮忙

网友B:
间隔时间>1.5的后续再来数据则属于另一帧
<3.5你的解释应该不是原文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么>1.5时恰好是另一帧的话怎么办,是不是>1.5还有数据就会连同之前接收到的一同丢弃?

网友B:
>1.5时恰好是另一帧的话怎么办?
答:只有间隔>3.5时才能认为是另一帧,如果>1.5时恰好是另一帧的话,将产生校验错误,由人工废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