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的驱动模块采用独立供电的原因何在?

楼主(2010-06-25):
我用的IGBT的驱动为M57959L,这个驱动的电路要使用到15V和-10V的电压,有人告诉我说每个驱动模块要独立供电,即一个驱动模块要有组独立电源,这是为什么啊,请高手指教,如此一来如何实现啊

网友A:
:)需要隔离吧

网友B:
功率电路中,IGBT等功率器件处于不同电位,因此驱动器需要隔离,其供电也就需要隔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哥可否说的具体一点啊,我还是有点不明白

网友A:
powerants 已经说明了

网友C:
你把上下桥臂IGBT的驱动共地看看

网友C:
还有不同桥臂的管子共地

网友D:
你把上下桥臂IGBT的E接一起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