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中:4w1-2 相励磁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06-25):
如题,步进电机驱动芯片中提到细分好像是和相励磁是对应的,
● 多种细分可选(1、1/2、1/4、1/8、1/16、1/32、1/64、1/128)
● 可选择2、1-2、W1-2、2W1-2、4W1-2、8W1-2、16W1-2、32W1-2相励磁
但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大侠解释下哦。

网友A:
前面是功率  后面是相数

应该是

楼主:
不明白哦

网友B(2019-05-28):
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我理解是如下:
前者是指电流衰减设置,一般都是1  25% 50%  100%

网友B:
后者我理解是步进电机的激励模式:有2相 4相  2W1-2就不懂是什么意思了?坐等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