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路噪声!

楼主(2010-06-25):
电路是一个探头,主要只有四个霍尔传感器跟几个滤波电容,进线是电源(5v)和地 输出四个信号线
探头外接两米的导线(六芯屏蔽线)。
问题是:1 在电路板直接测输出信号只有10mV左右的噪声
           2 电输出端的信号有很大随机噪声,在100mV左右
           3 只测导线 把示波器探头接在导线两侧也会有100mv左右的噪声
           4 开关电源hp e3611a,电源上测的噪声也有100mv左右

           以上这些噪声中总有一个130khz左右的脉冲

请问这个噪声是怎么产生的 ,为什么加上导线就会使噪声这么大,是我的电路带负载能力弱的原因么 有必要加运放么,该如何解决

自己硬件电路的调试经验不足 这个电路本身不复杂 但是被难住了

楼主:
2 导线输出端的信号有很大随机噪声,在100mV左右

写错了
1# keehelios

网友A:
看样子像是开关噪声

楼主:
可是为什么单独测量导线上也会有这么大的噪声呀
我把电源换成干电池 噪声情况跟上面也是差不多  很困惑

3# 天神下凡

网友B:
上个图吧!这么猜测很难分析!

楼主:
5# xushouxue999

网友C:
等楼下高人解答,我也搞不明白。

网友D:
屏蔽线要接外壳并接大地

楼主:
我的屏蔽线什么都没有接,这个会不会是原因之一

8# awey

网友D:
屏蔽线什么都不接,和没有屏蔽差不多。
两米长的线不屏蔽,这样的干扰就很正常

楼主:
嗯 我先试一试
10# awey

网友:
这不是导线的问题,应该开关电源的问题

网友E:
5V电源加对地退藕电容试一下。

网友F:
你可以测一下开关电源输出纹波,再做分析

网友G:
线太长了

网友H:
在线终端加电容试试看。另外,你这个是开关量,100mv会影响公作吗?附近有没有干扰,比如电机?

楼主:
要求霍尔输出信号有很小的噪声 导线的出端需要降到10mV以下

另外 直接测电源上有噪声;单独测导线 导线上也有噪声
所以不确定我这个信号到底有没有噪声

所有这些噪声中总存在一个130kHz的脉冲,很奇怪

17# zjswuyunbo

网友I:
我看你这霍尔片是有源输出,要消减噪声只能加滤波了.
若输出的是直流,加低通滤波.
若输出的是交流,加带通滤波.
你的原始信号应该不算弱,所以加二级滤波应能将噪声减少1/100

那个130kHz脉冲,可能是输入回路间隙振荡引起,更可能是外部电磁感应噪声
根据不同原因,增加相应防干扰措施.

网友B:
实在找不出干扰源的话,可以加一个130kHz的陷波器!

网友B:
不过最好还是要找出干扰源!

网友J:
首先,你的测量方法存在问题
130KHz的噪声通常是开关电源的电源噪声
原因在于你的电源和示波器的电源构成了一个回路
你需要采用差分探头来进行测量

网友J:
还有一个方法是把示波器的电源线的PE地线断开,然后看是否有改善?
或者采用电磁供电式手持示波器

网友H:
抑或换个电源看下,是否会好点

楼主:
但是困惑我的是 用示波器测干电池也会有这个噪声

22# 科瓦拉电子

网友K:
那就换个示波器看下:)

网友L:
老弟,用示波器测噪声得注意方法!google上收一下就知道了.接法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