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滤波器设计---(困惑)

楼主(2010-06-25):
本人按<<有源滤波器精确设计手册>>设计了一节二阶有源带通滤波电路,f0=40k Q=5 A=6电路如图,OP放大器采用NE5532,交流分析时 中心频率=39.8k 接近设计值;但OP放大器换用TL084C时,中心频率却是37.7k偏离设计值较远,很是不理解,有哪位高手遇到过类似情况,能否指点一二... ,十分感谢!

等待..........

网友A:
是这两个运放的带宽不同引起的
有源滤波器的特征频率与设计值偏离程度有这个公式:
Δfo/fo=-Q*fo/ft
ft就是运放的单位增益带宽。
通常要求fo远远小于ft才行。

楼主:
天神下凡 ,           怎么说?

楼主:
那如何针对TL084C  准确的设计呢?

如果我不想换运放,我又该怎么做?怎么搭电路?

网友A:
最好是换更高带宽的运放,ft不是很稳定,太小的话可能会影响fo的稳定。
不想换运放的话,就得搭电路调整了。

网友B:
我做滤波器一般不会再用同一个运放做放大,信号放大单独用一个运算放大器,你把放大倍数A=6改成1试试!

楼主:
天神下凡,你说的是不是图片上的那两个参数呀? 一个是3M ,一个是10M

楼主:
6楼,为什么不做在一起呢?多用一个IC不是又多成本了么?

网友A:
对 就是这个参数。

楼主:
天神 大哥,怎么弄准这个中心频率?  电路设计上有什么办法没? ;

楼主:
TL084C 到底怎么用,谁能帮帮我?

网友C:
哦买高的

网友D:
应该是运放带宽的不同造成的,还是用回NE5532做吧。

楼主:
3M很低么?  有什么型号是高的哦?推荐下,我要4运放的

网友E:
Δfo/fo=-Q*fo/ft
只要利用这个式将设计频率往上偏即可得到你要的频率

网友F:
搞个无源滤波器嘛,fo=40KHz,带宽100Hz,阻带衰减38KHz~42KHz大于100dB.楼主你看如何?

网友A:
这种东西很难设计的那么准,要求精度高的话就的调整R12到需要的中心频率。

楼主:
Δfo/fo=-Q*fo/ft
只要利用这个式将设计频率往上偏即可得到你要的频率
引用 网友E:

我按这个偏移也还是不准,只能自已瞎调,调准...

网友A:
这是公式也只是个大概的估算,并不十分准确。

楼主:
搞个无源滤波器嘛,fo=40KHz,带宽100Hz,阻带衰减38KHz~42KHz大于100dB.楼主你看如何?
引用 网友F:

带宽100HZ确实很不错,有源是不是很难做到.
我不单要衰减,还需要放大,所以用有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