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9200拨号电路,附图求教

楼主(2010-06-25):
上面是HT9200的拨号电路图,从网站上下下来,据说是通过实际验证的,我照着这个焊了,程序也写了,程序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这个程序其他人用过验证过的。但我测试时却没有动静。这个电路有其他问题不?谢谢

网友A:
建议你看器件手册,程序也要自行编写,至少也得读懂别人的代码。

楼主:
多谢。主要是和电话连接的部分,这个电路我分析了一下,也没有什么问题,程序我也读了,也没有什么问题,可就是没能拨通,进而产生怀疑

网友A:
你用并线电话听听DTMF信号和普通电话做做对比。

楼主:
多谢,我重新试了,并联电话听,听到的是与电话号码等次数的像开关开合的声音,喝普通电话的拨号声不一样啊,能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不?多谢了

网友A:
那说明根本没有DTMF信号发出,用音频放大器监听一下9200的输出,如果声音和电话拨号时发出DTMF音相同说明是接口电路有误,否则则是程序的问题。

楼主:
很可惜我这没有音频放大器用,设备不是很充分,用电话并联听时是感觉的到有拨号的,就是声音和手动拨号时不一样,并且拨完后声音马上跟刚摘机时一样,然后就是断线的声音,程序我分析过很多次,感觉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A:
音频放大器随处可见:PC用有源音箱、声卡、具有AV接口的电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