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调试LCD12864遇到的2个故障,分享交流

楼主(2010-06-25):
控制终端的硬件主要是,通过AT89C51通过串口收集数据,显示在LCD12864上,字库存于单独的FLASH中。
故障1:屏幕什么也没有,测量供电,单片机复位脚,正常;测量XTAL1,XTAL2脚,电压在1.7~1.8V左右,偏低,ALE、PSEN脚都偏低,
刚开始,怀疑晶体共振不够,后来发现单片机有几个脚上无焊锡,补焊之后,屏幕上的菜单出现了!XTAL1,XTAL2脚上的电压恢复正常,2.1~2.2。回头一想,晶体的确没有与单片机内部的振荡电路共振起来。

故障2:屏幕能显示,但是有的字正常,有的字不是我要显示的字符,这里是关键的思考点。
刚开始我怀疑,是不是字库有问题呢,还是程序哪里不对,似乎都没有确切的依据,在上厕所时,突然想到,一定是地址线上出了问题,对,这是这个问题,我的字库FLASH有19根地址线,用来显示汉字,ASCII码。
再仔细观测一下,那些不对的字符,它们是一些数字符号,日文片假名等,印证了我的思考,在我把单片机和FLASH的地址线管脚补焊一遍之后,问题解决。

作为菜鸟,一点点进步都很激动,在这里只是拿出来交流分享一下,共同提高!

网友A:
呵呵
谢谢共享!
你是做得PCB还是万用板?

PCB的话,不太容易虚焊的吧

网友B:
焊接水平还不行。

网友B:
AT89C51这么大焊盘也虚焊?

网友C:
LZ要好好练习焊接了!:D

网友D:
我跟lz一样  也 正在做12864项目

虚焊的确会造成显示奇怪字符等不正常现象!!

楼主:
大伙误会了,这是成熟的产品生产调试,全部是贴片工艺生产的

网友E: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与楼主共勉

网友F:
谢谢楼主的分享,我也很想自己成为一个技术高手

网友G:
在上厕所时,突然想到

哈哈~~~俺好些想法都是由此得来~~~

网友H:
顶,回帖加分,加油加油

网友I(2011-05-30):
我想问一下楼主,你是怎么将字库放到flash中去的,是外扩的flash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