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无刷电机上电后不会转啊

楼主(2010-06-25):
我的无刷电机上电后 不会转 一定要手转一下 才转起来
我想问下,如何让它上电后能转起来啊 手动帮助转实在是累啊

网友A:
呵呵, 这问题有电机的原因, 也有驱动器的问题,得详细说明问题啊

楼主:
是这样的 电机是买的 用他们自己的驱动器 可以转
说明电机没问题
然后我们自己新做了一个驱动器,就出现了上面的情况
所以原因是我们的驱动器程序没写好,这种情况,一般是不是要先
给PWM信号,让电机转一下,然后再进入HALL信号检测呢?
那这个PWM信号又要怎么给呢?
如图 我是给1高电平  5管子 PWM 一定时间,
不过这样实验下来 转不起来,PWM占空比调到最大也不行
是不是要再驱动一组 比如16也通下电?

网友B:
我觉得是缺相了.
我用别人的伺服电机和控制器,配置时缺相了也会这样,没有输出扭矩

楼主:
缺相好象不太会吧,每一相应该都有PWM输出,这个在上电前就测试过的
不过我还有个问题倒有可能是缺相引起的,
就是我把PWM调到最大,电机转速居然只有2600转,
额定转速是8000转,我怎么也调不到8000转,会不会是缺相了呢,

网友C:
先测试一下人家的时序和波形, 再测试一下你自个的时序和波形,对比一下问题就出来了

楼主:
这个问题解决了
上电刺激一下就行了 按导通次序依次给PWM信号就可以了
然后进入自动HALL信号采样 自动控制就可以了

网友D:
我不懂这块,但你的电路有一相怎么接在驱动极的。中间那一个

网友E(2010-09-27):
楼主,我现在也在研究这个,三相无刷直流电机的驱动,你能把你的驱动部分的原理图贴出来吗?

网友F(2011-04-17):
是这样的,楼主。先刺激一下,其实就是因为无刷电机的缘故,需要先进行电机初始化,找到自己的位置。Hall传感器才能把位置信息传给主机喽。。

网友G(2011-11-07):
如果是带霍尔的无刷电机,有可能是你的相序不对。得对应相应霍尔信号,给输驱动信号,不然电机就算转也是不正常的。电机会转得很慢。

网友H:
上电刺激?怎么刺激法?说说?

网友I(2011-12-10):
开始作为步进电机使用,即刺激

网友J(2020-05-24):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解决了
上电刺激一下就行了 按导通次序依次给PWM信号就可以了
然后进入自动HALL信号采样 自动控 ...

请问楼主,这个如何刺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