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控制器/MCU]
LPC1114 UART收发实验(史上最全)

楼主(2010-06-25):
UART是很多实验的基础,可以作为其他实验运行的验证。在做LPC1114 UART实验时,发现LPCXpresso的例程只有发送函数,而且是发送字符串的,所以本人完善了一些,添加了一个发送字符串的函数UARTSendByte(),一个接受字符的函数UARTReceiveByte(),一个接受字符串函数UARTReceive()。具体的代码如下:

// 发送字符函数

/*****************************************************************************
** Function name:  UARTSendByte
**
** Descriptions:  Send a block of data to the UART 0 port based
**    on the data Byte
**
** parameters:  send data
** Returned value: None
**
*****************************************************************************/
void UARTSendByte(uint8_t dat)
{
   while ( !(LPC_UART->LSR & LSR_THRE) )
   {
    ;                                // 等待数据发送完毕
   }

   LPC_UART->THR = dat;
}

// 接受字符函数

/*****************************************************************************
** Function name:  UARTReceiveByte
**
** Descriptions:  Receive a block of data to the UART 0 port based
**    on the data Byte
**
** parameters:  None
** Returned value: Byte
**
*****************************************************************************/
uint8_t UARTReceiveByte(void)
{
uint8_t rcvData;

while (!(LPC_UART->LSR & LSR_RDR))
{
  ;                                // 查询数据是否接收完毕
}

rcvData = LPC_UART->RBR;             // 接收数据
return (rcvData);
}

// 接收字符串函数

/*****************************************************************************
** Function name:  UARTReceive
**
** Descriptions:  Receive a block of data to the UART 0 port based
**    on the data Length
**
** parameters:  buffer pointer, and data length
** Returned value: Note
**
*****************************************************************************/
void UARTReceive(uint8_t *BufferPtr, uint32_t Length)
{
while (Length--)
{
     *BufferPtr++ = UARTReceiveByte();    // 把数据放入缓冲
}
}

// 主函数

int main(void) {

// TODO: insert code here
uint8_t ch = 0;

UARTInit(9600);
LPC_UART->IER = IER_THRE | IER_RLS; // 设置中断使能寄存器

UARTSend((uint8_t *)Buffer, 10);

while (1)
{
  ch = UARTReceiveByte();         // 接收字符
  if (ch != 0x00)
  {
         UARTSendByte(ch);           // 发送接收数据
  }
}

// Enter an infinite loop, just incrementing a counter
volatile static int i = 0 ;
while(1) {
  i++ ;
}
return 0 ;
}

网友A:
实验图片如下:
附件 EEWORLD提示:为减少服务器的压力,请尽量不要使用迅雷等下载软件。  (77.71 KB) 2010-5-14 06:54

(70.52 KB) 2010-5-14 06:54

(76.79 KB) 2010-5-14 06:54

(72.08 KB) 2010-5-14 06:54

网友B:
串口我用的是USB转串口进行调试的,如果先打开串口进行,再连接实验板时会提示如下:

网友(2010-05-14):
此时如果点击"OK",将提示如下错误:

网友:
此时应该点击如下图红圈的地方,LPC-Link,然后点击“OK”即可正常连接。

附件 EEWORLD提示:为减少服务器的压力,请尽量不要使用迅雷等下载软件。  (126.02 KB) 2010-5-14 07:10

网友C(2010-07-04):
俺关注ISP问题

网友D:
这就算是最完美了?呵呵,不过还是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