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感应问题,求各位帮忙,谢谢!

楼主(2010-06-25):
光电感应问题,求各位帮忙,谢谢!

我现在需要一组感应开关做一个计数器,感应距离30cm内。我到市场上去买了个红外感应的,试了下可以用,但就是换了不同的颜色,感应距离就不同,比如用白色物体挡住距离是30cm,但换了黑色后距离只有10cm了。

那位能否帮我出出主意该怎么做或是换用其他什么感应开关,谢谢啦!

网友A:
将LED和光电管呈一定角度安装,使30CM处正好处于二者光路的交点,这样可以提供最大反射,并降低其它距离上的反射,同时控制LED的发射功率和光电管的接收灵敏度,使任何颜色均能解出即可。

网友B:
发射要加调制,这样灵敏度可以做得很高,而且抗干扰能力很强。
最简易的方法可用LM567来做,发射接收单个IC搞定。

楼主:
谢谢2楼、3楼的朋友,问题是我现在的安装条件不允许用对管的,而且感应距离正好要30cm,不能有颜色差异区分的,昨天又买了个电容式接近开关,还是不行,愁死我了。。。。。。

:'(:'(:'(

楼主:
补充一下,这个是装在台阶上的,而且台阶是用玻璃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