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控制器/MCU]
来谈谈你认为经典的单片机~~

楼主(2010-06-25):
(无正文)

网友A:
我使用的经典的单片机 主要有51 M16 M8 M128 PIC16F877A 16F73 stm32f103 现在在学习Freescale的一些单片机 貌似还行 等学会了

51系列的单片机 价格便宜 应用简单 做点小东西 还是不错的
avr系列的单片机 使用iccavr编写程序 比较简单 时序要求严的 可以直接修改反汇编里面的一些指令就可以
pic的单片机 工业级的 稳定性和抗干扰性能稍微好点 但是没见比avr好到啥地方 我主要用的是温度范围比较宽
stm32 速度快 io口开关能力强 性能也比较好
Freescale 温度范围宽 而且耐高温 在野外使用 还是不错的 还有汽车级的芯片 相当不错

网友B:
我现在可以使用的单片机是51,AVR,PIC,STM32。知道的有MSP430,飞思卡尔,凌阳,LPC

网友C:
玩过cypress, 51,arm7,arm9,
玩过cypress, 51,arm7,arm9,感到还可以.
用过ti的54,60DSP.以及AD的一个DSP.忘了型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