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输出电压降低

楼主(2010-06-25):
LDO用在某些场合中输出电压会降低,比如说输出电压应该为2.8V,但测时只有2.0V。请教各位高手,这是什么造成的呢?

网友A:
可能是限流保护,或者自激都有可能,最好上图。

网友B:
过载?有些LD0是可编程电压的,建议好好看看手册

网友C:
注意LDO的负载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