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测了20PCS TI的NE5532P,

楼主(2010-06-25):
部分结果如下:
用方波测试,在放大倍数为10倍的情况下,输出电平|12V|带宽为100KHz,上升时间2uS,工作电压为30V,单电源,输入电容0.33uF,输出电容10uF,输入偏置电阻为1M欧,负载电阻为150欧,这样的运放性能怎么样?是好还是差?

网友A:
“输入电容0.33uF,输出电容10uF,”
肯定量错了,不可能的数值。

楼主:
怎么不可能,是我自己接的,334独石电容,输出的是10uF电解电容。

网友B:
呵呵,前辈一定是要晕倒啦。

网友C:
呵呵,
阴沟里翻船,
maychang也有会错意的时候:P

网友A:
“是我自己接的”
4楼说得对。

楼主:
哈哈,是我自己接的,但不代表是我自己造……

网友D:
哈哈,打酱油路过……
从没有看到过maychang老师会错意~~~:D

网友E:
建议查找TI的数据手册,对照手册上的实测数据,看一下您所测的频响、压摆率、带宽等是否合理,综合评价性能。

楼主:
按照手册看的法,算是合格品,如何结本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