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小信号的问题

楼主(2010-06-25):
现在我有一个信号源可以输出10mV~300mV峰峰值的正弦信号,频率在1KHz~500KHz,我想把这个信号衰减1000倍后再输出,但是有问题比较棘手。
1,前级的mV信号衰减1000倍就只有uV级了,不能uV级的信号输出不能与前级共地,否则干扰非常大。
2,如果用变压器做耦合输出的话,不知道选哪种变压器比较合适。
还请各位高手多多指教

网友A:
关键是信号的内阻要小,可以用电压跟随器缓冲一下再分压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目前的方案就是按awey说的,但是我觉得地线上的噪声会有1mV以上。所以还得用变压器隔离。

网友B:
“频率在1KHz~500KHz”
楼主用什么元件分压衰减1000倍?

只要地线接得正确,屏蔽做得好,uV没有问题。
屏蔽是必要的,楼主不妨计算一下,1pF电容在500kHz时的容抗,再计算一下这个容抗会在分压电阻上产生多大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