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以前的 KEIL 的左侧边 可以显示程序执行的时间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6-25):
查看->项目窗口
再选择寄存器窗口
只有软件仿真时才可以查看执行时间
...

楼主:
以前是绿色部分 可以显示 时间的   现在的新版本 貌似 没有了

网友A:
绿色部分表示被执行过

网友B:
啥版本?我可以

楼主:
TO 5楼
我知道是被执行过的
我是记得 以前 哪个地方 同时 可以显示 时间   时间也显示 那一列 上的   我还记得 显是 不是 US  是 任
KEIL的 BUG  所以我才记得 这么清楚 。

网友C:
:'(:'(:@不清楚 期待中

网友D:
晕。。。你自己没打开吧。。。认真看看“试图”选项或者其他,肯定有的,把它打开就行了。

网友E:
10楼说得对。

网友F:
是不是 view目录下的 registers windows 啊

网友G:
很老的版本是在左边的窗口中, 现在都是在下面的状态栏上.

楼主:
TO 楼上 好象是 04 年 左右的 版本的!  哎呀 记不得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