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 PA3管脚 能用作TIM2的PWM输出吗?

楼主(2010-06-25):
rt,
香水城在这个帖子中是不是说TIM2的CH4不能做PWM输入,
https://bbs.21ic.com/icview-109870-1-1.html

那能做输出吗?我想设置成TIM2的CH4作PWM输出,连接一个蜂鸣器,可行吗?

楼主:
mcu型号是stm32f103c8

网友A:
PA3可以设置成TIM2的CH4作PWM输出。如果要连接蜂鸣器,请查看STM32F103的数据手册,注意I/O脚的驱动能力。

楼主:
//管脚设置
    gpio_init.GPIO_Pin = HAL_BEEP_PIN_NUM;
    gpio_init.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HAL_BEEP_PIN_GROUP, &gpio_init);

//TIM设置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Struct;

    TIM_TimeBaseStructInit(&TIM_TimeBaseStruct);//设置默认值
    TIM_TimeBaseInit(BEEP_TIM,&TIM_TimeBaseStruct);//初始化

    TIM_OCStructInit(&TIM_OCStruct);
    TIM_OCStruct.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配置为PWM1模式
    TIM_OCStruct.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Struct.TIM_Pulse = 0;
    TIM_OCStruct.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4Init(BEEP_TIM,&TIM_OCStruct);        //使用通道4

    TIM_SetCounter(BEEP_TIM, 0);//计数器清零
    TIM_PrescalerConfig(BEEP_TIM, 18, TIM_PSCReloadMode_Immediate);
    //PCLK1为18MHZ,预分频的值为18,TIM4的计数频率为1MHZ
    TIM_Cmd(BEEP_TIM, ENABLE);//开启计数器2
      // TIM2 Main Output Enable
    TIM_CtrlPWMOutputs(BEEP_TIM, ENABLE);

有问题吗?
我调试的时候,程序跑到管脚设置的地方,蜂鸣器就开始叫了

网友A:
你的蜂鸣器是PWM驱动的还是直流驱动的?如果是直流驱动的,当然可能在设置好管脚后就开始叫了。

楼主:
直流驱动,用PWM做音频而已,问题是它叫个不停啊。

刚刚发现上面代码里
   // TIM2 Main Output Enable
    TIM_CtrlPWMOutputs(BEEP_TIM, ENABLE);
这句是不需要的,但是还有问题的。

楼主:
现在换成交流驱动了

网友A:
如果是直流驱动,看看那个I/O脚配置好后,输出的是"1"还是"0",你把它的输出状态翻转一下,就可以关闭蜂鸣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