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选单片机好还是DSP较好? 谢谢

楼主(2010-06-25):
各位大虾们,我是新手上路,最近在整一个山区道路车辆行驶安全的预警系统设计,主要是实现道路、车辆、环境的信号采集,经控制器处理数据,和原设定安全阈值比较后,判定安全与否,最近有不安全就发出语音预警,以提醒驾驶员安全驾驶,我想问下这个控制器是选ARM单片机好呢,还是DSP比较好?
还有外围电路应该怎么设计呀,我还是新手,对这个不是很懂,谢谢了,有什么意见或建议也可发我邮箱:woshisnowgirl@163.com,在此万分感谢了!!

网友A:
关键在于需要处理的“数据”的运算类型是什么,DSP适合大量数据的数**算,MCU则适于“事件”的处理,而你系统如果不存在实时的图像处理,那么还是应该用MCU,看你的方案是什么了即提醒的依据和来源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这个汽车在山区道路运行过程中,实时的采集车辆、道路及周围环境信息,经主控处理,这个肯定软件部分要建模型的,有个安全阈值什么的,比较后,若有危险,能实时性的以语音方式提醒给驾驶员,以便能提前做准备,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这个时候应该选什么样的呀,谢谢

网友B:
我感觉用ARM好一点,呵呵,数据处理量肯定不是太大,但肯定会有图像处理的

网友A:
你的车辆、道路及环境信息是如何采集如何判断的?感觉你连基本概念还没搞清。

楼主(2010-07-30):
车辆参数是用传感器采集的
道路参数 试验路段是直接测的,若长期使用的话 就用GPRS定位的那种,有各个路段的参数吧
环境也可以有传感器测量嘛
我觉得主要是实时性处理比较复杂,得要求处理速度快,所以想着是用DSP呢 还是ARM,我们师兄有做这方面的 ,DSP的使用比较成熟,ARM不太了解呢 呵呵 我什么都不太了解,既怕ARM不够用 又怕用DSP太浪费了 所以请教下大家的

楼主:
应该是没有图像处理吧

网友C:
当然用a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