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 大家看看这个电容。材质是什么? 价钱?

楼主:
先看看那个大白色的电容, 貌似里面是充气的哟,这个电容是什么材质做的? 我用普通薄膜电容来仿 性能差了一半左右。
后面的四个吸收电容也是。郁闷, 这样怎么出产品哟。

网友A(2010-06-25):
后面四个黑色的显然是电解电容。
白色高大的,应该是油浸纸介电容。
这些电容上面都有标志文字的,楼主却不把这些文字清楚地记录下来,只能看到白色的上面有“1000VDC”,黑色的上面有“400V”。这些文字才是重要依据。

楼主:
不好意思 这个图是要下班慌张拍的, 下周上班重新搞两个, 2uF的是串联谐振用的, 我想知道那四个吸收电容换成薄膜电容会有啥变话

网友B:
4个是滤波电容,换成薄膜电容会体积太大的。

网友C:
这么大的电容啊!

楼主:
呵呵, 这个还大么? 电力用的工频电容器比图上的还大呢!改明天上个图给你瞧瞧啊

网友D:
用在工业电力上的,比如冰箱,空调等。一是耐压高,二是寿命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