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ARM] 关于2114复位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0-06-25):
自己做了一块2114的板子,其他的都没问题 ,就是复位电路不好用,上电复位和手动复位都不行。板子刚开始调的时候复位还时好时不好的,但是调到最后就一点都不好使了。我用万用表量,我按复位键的时候,复位引脚上确实是低电平,但是就是没有反应。只有在用JTAG调试的时候程序才能从头运行,全速运行的时候按复位键,然后再全速运行就会提示:no dissembly could be read at this address,请高手帮忙看看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重点检查ISP引脚

网友A:
很可能是复位后进入ISP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