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ARM] 2200系列ARM内部FLSH读(程序)一字节多少ns?不是指擦除

楼主(2010-06-25):
介绍上说:片内Flash程序存储器,128位宽度接口/加速器可实现高达60 MHz工作频率

   大概<40ns??

网友A:
内部FLASH实际读写速度是20M,只是CPU一次读四条指令让程序先执行着,再执行这四条指令的同时,读取另外四条指令

网友A:
当此四条指令读完,另外四条指令已经准备好,程序即可接着执行,不用等待,此时,程序再读四条指令,
由于是128位,程序相当于以20M的速度读一次,即四个32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