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与电感影响问题

楼主(2010-06-25):
目前在调试一个中频通信IC,问题是这样的,IC内部DA发送出信号为510kHz及530kHz的FSK信号,再经过外部LC滤波;电感为色环电感,离IC晶振(20MHz)较近,经过示波器测试,载频并不为510及530kHz,而在520~530附近,将电感掰远离晶振后,载频正常了。
想问:是晶振影响了电感使发送出来信号的频率发生变化。还是由于电感对晶振影响使得IC内频率字发生变化而使得载频出现误差的呢?
PS:DAC出来直接接的LC滤波器。

网友A:
从描述来看,是晶振受到了干扰。

网友B:
晶振受干扰了,还是把电感放远一点,电感放的位置和方向都会有影响的。

网友C:
楼上说的有道理,可以试试!

网友D:
这应该就是所谓的楞次定律吧?电感的磁场影响了载频的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