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传感器输出接运放输入前加电容的影响

楼主(2010-06-25):
如图:
     我在运放输入的正,负端(即传感器信号输出的正负端)分别加了一个0.1uF 的电容(0805普通电容), 两个电容都是对地的(共模)
      传感器输出信号是直流的,范围0~30mV,  传感器和运放用的都是3V电源, 电源

    在测试中,出现一个现象,有少量的板子,只有把该电容去掉,传感器输出信号才符合实际,要不去掉,传感器的输出信号是在缓慢的变化(输入信号不变的情况下)
         请问,何故?
           另问, 这个电容是否应该加?加上是不是有产生震荡的可能?看大多数图例都没有这两个电容, (本来想加上作滤波用)。
           谢谢高手们解答

网友A:
电容放电的原因吧,是不是没有充分放电?

网友B:
只是少量板子出现问题,有没有可能是电容有问题呢。正常情况加电容并不会引起ina的不稳定。

楼主:
传感器信号输出的是直流信号,与充放电关系不是很大吧?

网友C:
去除高频干扰。

网友D:
是不是电容漏电流太大了,换成103的试试

网友E:
1·104的电容太大了,应该是运放振荡了,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你用示波器看看就知道了。我那时候用100pF左右的就ok了。
2·这里加电容非常有必要,不然的话干扰可能会有问题。用手机或是对讲机干扰一下试试看!

网友F:
104的电容太大了,减小到103即可。

楼主:
感谢各位的指导,我知道了,马上更改参数为103, 再试试

楼主:
还遇到一个现象, 将103的电容( 0603封装) 换上后, 加电测试, 发现信号输出乱蹦,  把该两个电容去掉,重新焊上(还是刚才的103), 就好了。这是为何?  我确定焊接可靠。

网友G:
为什么104的就震荡,103的就不震荡呢?这有关系么?一级放大,不是很难达到180的反转角么?

楼主:
传感器的桥臂电阻是4K~10K,  不过 造成传感器信号输出乱蹦的现象究竟是不是电容0.1uF大了的原因(可能会造成放大器振荡),还是因为漏电流的影响?  这个电容的值是选小到什么程度为好, 103,102,100pf?

楼主:
高手们帮帮忙啊

网友H:
INA333内部在输入端有RFI滤波器,外部加电容可能会造成不匹配.

楼主:
经测试,不加电容的效果还是不如加了电容的, 现在关键是加多大的电容才会不引起振荡。

楼主: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原来加0.1uF的(相对比较大) 平滑性更好, 但负面影响是漏电流增大,或引起振荡的可能性增大。 降低到0.01uF或更低,平滑性可能稍微差点, 但这样减少了漏电流,或引起振荡的可能性减小了。
现在需要一个折中的选择。不知对否?

网友B:
从电桥到你的放大器距离有多远,
0.1u的电容常温下漏电很小,相对于你的电桥基本可以忽略了。
可以试试把电容加在3V电源上。

楼主:
回楼上:电桥到放大器的距离为15cm,   电容是靠近放大器的输入的, 3V电源上有0.1uF电容

网友I:
你用的是什么类型的电容?还是怀疑漏电流太大,建议采用聚苯乙烯或者聚酯电容再试试。

网友H:
这样的电容最好放在桥附近

楼主:
回复20楼:电容用的普通的贴片电容, 回复21楼:由于结构的原因,传感器桥输出和放大器(线路板)最短距离也需要12CM,而我电容是在线路板上的(传感器的输出侧无法加器件).  再次谢谢各位了

网友B:
你试试把电容加在仪表放大器正如输入端之间 看看。

网友J:
首先电容对地的接法是不好的,不如并接一个。
其次,瓷片电容有压电效应的。一点点风吹, 一些些振动都会带来容量的变化。

楼主:
好的,我并接电容试试,谢谢了

楼主:
由于考虑体积,我用0.47uF 的贴片钽电容,怎样?  聚苯乙烯好像没有贴片的

网友B:
没必要用钽电容,就用mlcc 没问题,0805的尺寸可以到0.1u甚至更大。

楼主:
谢谢楼上,可是mlcc  不就是陶瓷或独石电容吗?,  他们都说这种电容漏电大也

网友B:
就算漏电大一些,在常温下也相当于一个几百兆的电阻了,对你的电路根本没有影响,你的桥路电阻才几百欧姆啊。所以我觉得不是漏电引起的问题。

楼主:
嗯,好, 我就按照下凡大侠的建议:  在输入正负极并一个103的贴片电容试试看, 将原来的两个分别接地的电容去掉,这样还省一个电容呢,呵呵, (对了,我实际的桥臂电阻是4K~10K)

网友I:
你说的“普通的贴片电容”实际上应该就是MLCC电容.
输入正负极并一个103的贴片电容是抑制差模干扰,原来的两个电容是抑制共模干扰,作用不一样的。
to 天神下凡,这个要看他后面ADC要求的精度,如果后面精度不高,这点漏电流是没有影响的,但是……

楼主:
谢谢楼上, 精度要求还是很高的, 请问: 一般的情况下, 共模干扰严重还是差模干扰严重, 是不是我得加三个电容?

楼主:
由此说来,我觉得既然传感器输出是差分信号, 本身应该对共模干扰的抑制能力更强,所以应该只加并联电容抑制差模干扰即可,不知我的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B:
应该是这样解释,在频率不太高的情况下,仪表放大器对共模干扰抑制能力很强

楼主:
好的,那就这么办

网友K:
首先,0.1uf电容一般是用在电源端,去耦、虑噪的,不适宜放在输入端,特别是你的信号还在变化。
建议,将电容减小,几百皮应该都可以,至于103电容开始不行,现在可以,不好解释,模拟太深奥了,大多与焊接工艺有关,特别是你的电路邻近震荡点,直接用就可。

楼主:
请问楼上:“特别是你的电路邻近震荡点,直接用就可”。不太明白?烦请继续指点,谢谢

网友J:
由于电容个体容量的差异性, 对地的两个电容很多时候对共模抑制没有任何作用,反而会将共模噪声转换为差模噪声。

网友L:
电容太大肯定充放电慢咯

网友M:
电容太大了  换小点

网友N:
应该是电容的充放电

网友O:
可能是电容本身的问题,不妨在两线之间跨接一个103的试试

网友P:
模电原来也挺好玩的,有空我也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