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传感器小信号放大问题

楼主(2010-06-25):
如图:
     我在运放输入的正,负端(即传感器信号输出的正负端)分别加了一个0.1uF 的电容(0805普通电容), 两个电容都是对地的(共模)
      传感器输出信号是直流的,范围0~30mV,  传感器和运放用的都是3V电源, 电源

    在测试中,出现一个现象,有少量的板子,只有把该电容去掉,传感器输出信号才符合实际,要不去掉,传感器的输出信号是在缓慢的变化(输入信号不变的情况下)
         请问,何故?
           另问, 这个电容是否应该加?加上是不是有产生震荡的可能?看大多数图例都没有这两个电容, (本来想加上作滤波用)。
           谢谢高手们解答

补充: 传感器桥臂电阻在4K~10K左右

网友:
在感人比较大的场合,还是加电容好.电容的质量要好.
本身是直流放大,何来产生震荡一说啊.

网友A:
"有少量的板子"有问题

这表明大量板子是正常的。

是否加工时存在工艺问题?

你把好的板子上的电容焊下来,放到差的板子上,差的板子上的电容焊到好的上,看看情况?

如果你已经试过了,应该也写在提问里,我们好帮你想其它的办法。

网友B:
楼上的排除法确实是解决问题的好思路
另外建议你把你加电容的图纸放上来,再有就是0.1UF的电容改成0.01UF测试。
还有一定就是你3V的电压是不是电池供电,稳定不稳定,或许需要一个稳压

网友C:
呵呵,在批量生产中很容易出现这种问题,个人觉得是IC料的问题可能性大,包括电容、运放,等都可以采用对换的方式来排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