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控制器/MCU]
提高RS485通信可靠性的设计方法

楼主(2010-06-25):
RS-485接口芯片能担当起一种电平转化的角色,把TTL信号、COMS信号等转化为能在485总线上传输的差分信号,把接收到的485差分信号转化为MCU能够识别的TTL或COMS电平,在工业控制、仪器、仪表、多媒体网络、机电一体化产品等诸多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但在RS485通信中,常常会存在通信距离不远、通信质量差等问题。为提高RS485的通信质量,除了采用终端匹配的总线型结构外,在系统设计中通常要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1.故障保护

根据RS-485的标准规定,接收器的接收灵敏度为±200mV,这意味着当接收端的差分电压大于等于+200mV时,接收器输出为高电平,小于等于-200mV时输出为低电平,介于±200mV之间时,接收器输出为不确定状态。在总线空闲(即传输线上所有节点都为接收状态)以及传输线开路或短路故障时,若不采取特殊措施,接收器可能输出高电平或者低电平。一旦某个节点的接收器产生低电平,就会使串行接收器(UART)找不到起始位,从而引起通信异常。

为解决该问题,很多RS485接口芯片引入了故障保护。例如,上海英联电子的UM3085/UM3088输入灵敏度为-50mV/-200mV,即差分接收器输入电压UA-B≥-50mV时,接收器输出逻辑高电平,如果UA-B≤-200mV,则输出逻辑低电平。当接收器输入端总线短路或总线上所有发送器被禁止时,接收器差分输入端为0V,从而确保总线空闲、短路时接收器输出高电平。

2.防雷电冲击

RS-485接口芯片在使用、焊接或设备的运输途中都有可能受到静电冲击而损坏。在传输线架设于户外的使用场合,接口芯片乃至整个系统还有可能遭受雷电袭击。选用抗静电或抗雷击的芯片可有效避免此类损失。UM3085/UM3088芯片内部集成了ESD保护电路,人体模型ESD保护和机器模型ESD保护分别达到15kV和2kV。此外,英联电子还有一套完善的ESD保护方案(图1),使系统能在更为苛刻的瞬态高压冲击环境中可靠运行。

图1:RS485芯片防雷和防浪涌电压设计。

点击下载清晰大图

RS485芯片的供电电源通常来自于变压器,当出现较为恶劣电压变化时,电源上可能会出现一些瞬态浪涌高压,图中UM07可以很好地将这些瞬态电压钳位,保护接口芯片。与此同时,对于总线的两个通信端口,采用UESD712进行保护,可以起到很好的防雷效果。

3.光耦隔离

在某些工业控制领域,由于现场情况十分复杂,各个节点之间存在很高的共模电压。虽然RS-485接口采用差分传输方式,具有一定的抗共模干扰能力,但当共模电压超过RS-485接收器的极限接收电压,即大于+12V或小于-7V时,接收器就无**常工作,严重时甚至会烧毁芯片和仪器设备。

解决方法是通过DC/DC转换器将系统电源和RS-485收发器的电源进行光耦隔离(图2),彻底消除共模电压的影响,并滤除接地回路和传导噪声引起的干扰。

图2:RS485芯片应用的光耦隔离方案。

4.宽的信号摆幅

在RS485通信中,为防止信号反射,通常在终端都接有90~120欧姆的电阻。一般的RS485接口芯片在带这样的电阻负载时,其输出电压的摆幅只有1.5~1.8V,因此在进行长距离通信时,由于信号的衰减,接收器可能无**确地接收到信号,导致误码。UM3085/UM3088驱动器将输出信号摆幅提高到大于2.2V,从而在长距离通信中具有更高可靠性。此外,UM3085/UM3088具有斜率限制的特点,能减少EMI,并能在使用阻抗不匹配的传输线时降低反射,提高通信质量。

综上所述,在选择RS485接口芯片时,除了要考虑静态电流、电源电压宽度范围等参数外,还要考虑其故障保护功能、抗静电性能、驱动能力,以及外部环境、通信电缆等方方面面的因素,这样才能构建一个高质量的RS485通信网络。

网友A:
这个貌似是周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