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给看看这个LM393的1脚在哪儿

楼主(2010-06-25):
RT
正面就一个白横线标志,反面就中心一个大圆,没别的标志了
这个图是我从网上拷贝下来修改了一下,中间文字是72K
下面一行是HBE1

网友A:
就是“圳”字那个了。

网友B:
1脚的判断:1.圆坑(点)   2、白线   3、斜面

网友C:
文字面向自己,文字正立,1脚是左下角。

楼主:
3楼:
白线是对应直插的缺口吗?怎么网上或者厂家说明书上都没有注明

网友D:
肯定啊,呵呵,这个问题问的有点不太专业了啊

网友E:
白线是机器视觉的识别线,必在芯片左侧,而左下为起始引脚,这个是IC界的标准,应为所有业内从业人员公知的。

楼主:
:L,见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