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移植的FATFS文件系统的问题

楼主(2010-06-25):
最近移植了FATFS文件系统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
情况1;
程序如下:
for(i = 0;i < n; i ++)
{
f-lseek(&f, Fptr);                  //移动指针
f-write(&f, buffer, num, &bytes);//写入数据
Fptr += m;
}
以上循环写入数据均正常
当Fptr > 512时就写不进去,这可能是写完一个扇区,但怎样接着往文件里写下去呢?

情况2:
当程序改成以下就可以写入大于512个字节
f-lseek(&f, 0);
for(i = 0;i < n; i ++)
{
f-write(&f, buffer, num, &bytes);//写入数据
}

而我就是想实现情况1,因为我的用法是在写入数据过程中还要有其他的操作,比如从其他地方拿数据过来写。
请问各位大侠有什么好的建议?????:o

网友A:
num=?

f-write(&f, buffer, num, &bytes);//写入数据
Fptr += m;  //??????似乎也许好像没准应该是:Fptr += n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