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零线和地线的问题

楼主(2010-06-25):
大虾们帮回答个问题:我最近比较疑惑, 设备上面是三项火 一零 一地。
在工作环境没有零线的条件下该怎么接?
我是这么搞的 把地线悬空不接,  用设备的零线接地, 一样可以正常工作。
那现在我是想可不可以把地线也接上呢?
就是说把零和 地窜在一起接,
这样可以么?   会有什么不良后果?

网友A:
任何供电线路不可能没有零线,但有些没有地线,零线和地线万万不可连接在一起,否则可能发生人命事故!!!

网友B:
有些工厂里都是没有零线只有PE线的

网友C:
这个问题简单,其实只要你的所有设备都是使用的三相电,那么零线和地线可以相接的,但是要严格控制负载,三相负载不平衡的情况下,零线不能呢个少的,要不然像楼上说的那样,后果严重,建议楼主补高中课本

网友D:
4L严重有误!

零线和地线绝对不能相连,负载平衡也不行,谁能保证某一相不出事故。

设备有零线,但却没法接,可以悬着不接。前提是设备是纯三相的(如三相电机等),内部没有单相的部件,这需要具体了解设备的技术细节。无论如何,设备的地线一定要可靠地连接所在地的接地桩。

网友E:
三相保证不了完全平衡的。
以前家里门口那空气开关的箱子,老是电人,最后我用万用表一查,原来地线没接进房内,裸露的芯线跟电箱接触了,地线跟电箱也有压差。

网友F:
在工作环境没有零线的条件下该怎么接?
严厉的要人家电工给你拉条零线过来,否则就说我这产品没法干活。
估计是你的产品用在一些只有380V供电的环境中,你就说我这个是要220供电的。人家就会给你拉零线过来了。

网友G:
你家里没有漏电保护开关,赶紧装一个吧,否则哪天触电了都不知道

网友H:
地线没有,最好改装加上地线。

如果把设备的火线接市电火线,把设备的地线和零线接市电的零线,会出人命的。
万一市电的零线开路了,你的设备地线就带电了。
这比设备的地线不接地风险还大。

楼主:
周五的时候我模仿了一下工厂环境, 工厂车间里的零线和地线是弄混了的, 问他们的技术人员 他们说没有零线。
和我开始说的一样, 如果把地线悬浮不接,把原来的应该接零线的线接到地线上是可以工作的。的确是380V的设备, 三项火+零线进,外壳接地。
目前看问题是 如果我们把设备零接到车间公用地上, 那会不会影响别的设备外壳带电电人了?

网友I:
低压配电形式一般采用TN-C(俗称三相四线制)、TN-S(俗称三相五线制)两种(还有采用TN-C-S的,比较少)。这两种都是有N线的。TN-C的N线和保护地是共用的一根线(PEN线)。lz不会是把PEN线仅仅当成了保护地线(PE)了吧?

网友J:
插一句,零线在配电战已经打入地下,那么地线和零线早连在一起了。那么,用户处零线,地线连一起有什么不可以呢?

楼主:
楼上的,肯定是不可以的, 虽然在变电站终端是连接在一起的,但是功能不一样。 零线上面允许电流通过,地是保护作用吧。如果把零线和底线接在一起的那会电人的。。。。也就是chunyang前辈说的那样。。。。

楼主:
低压配电形式一般采用TN-C(俗称三相四线制)、TN-S(俗称三相五线制)两种(还有采用TN-C-S的,比较少)。这两种都是有N线的。TN-C的N线和保护地是共用的一根线(PEN线)。lz不会是把PEN线仅仅当成了保护地线(PE)了 ...
引用 网友I:

这个还真得问清楚,因为车间的情况我也不怎么熟悉,那按照您说的PEN线除了是保护地还可以充当零线泄流用?

网友D:
to 15L:

名称往往会把人往沟里带的....

那叫重复接地,单看名字没用。

工业上有一种将N线在本地接地,在同一点上再引出PE和N的做法。注意那个“同一点”,它必须尽量靠近地桩,而且要求地桩严格按照工业标准构建。只有这样,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重复接地”。由接地点引出的两条线必须再分别标识为PE和N线,意在不能把这两条线给搞混了。所谓PEN线纯粹是混淆概念的用法,虽然在接地点PE和N线重合(也许PEN表示的是这个意义)。

由于上述做法非常容易将PE和N混淆,所以一般场合(特别是民用)是不会如此连接。

网友K:
把三相变压器到你的三相负载,画个简易图出来,慢慢体会N线的作用吧。

网友A:
任何使用三相电的车间标准供电布线规则至少也得是三相四线制,其中一线必为零线,地线可以另外走,但也必须有,即使那些没有零线接线端的设备,只要是金属外壳或有导电端露出,不管其相负载是多么平衡,质量是多么的好,其外壳必须可靠的接地或通过机架接地,而不论何种情况零线和地线都绝对注意是绝对不可以连在一起,否则单凭这一条,出了事,责任人一定会进监狱!

楼主:
任何使用三相电的车间标准供电布线规则至少也得是三相四线制,其中一线必为零线,地线可以另外走,但也必须有,即使那些没有零线接线端的设备,只要是金属外壳或有导电端露出,不管其相负载是多么平衡,质量是多么的 ...
引用 网友A:
关于相负载平衡的问题:
我把设备按正常接法接线,然后用示波器来观察其零点对地的波形,发现一共四条。三个正弦波的可以确定是火线吧,可是其波纹峰峰值也才不过7  8 伏电压,可以用手触摸。
那可不可以理解成这个设备的相负载比较平衡呢?PS:由于不敢实践,请教下,可以不接零线 光接火线? 这样 如果不能工作会不会烧机啊

网友A:
三相负载再平衡也和接地问题无关,而你所谓的7、8V(还是78V?)也不知从何而来,可以用手摸?摸哪?摸到相线上恐怕你以后不会再来发帖了。至于你的设备是否可以不接零线,首先你的设备必须在原理上就是严格三相平衡的,且外部供电不平衡时也不至于被摧毁,这时可以不接零线,但地线按安规必须接。

楼主:
chunyang 前辈, 是这样的, 确实是7、8V 零线上的电压。 我是先用掐表掐零线电流,是在0.1-0.2A之间,之后我才用示波器看,用手摸。那我可以试验下不接零线直接接火么?

网友A:
三相平衡,零线上的电流为零。至于其它,我前面不是已经讲的很清楚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