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太懂附件采用分立元件的放大电路

楼主(2010-06-25):
不太懂采用分立元件的放大电路,请高手帮忙分析

楼主:
Q1的直流通路呢?

网友A:
需要分析什么?很典型的OTL功率放大器,书本上有详细的说明。

网友B:
估计楼主是被Q2R7R6组成的电路迷惑了。
这三个元件组成的电路,是并联稳压电路。Q2的集电极与发射极之间电压稳定,Q2通过的电流变化引起的这个电压变化很小,条件是Q2发射结压降约0.65V,Q2的放大倍数相当大。

网友C:
估计楼主是不想从学习基本的电路开始,一口吃成胖子。
大一的时候,看电视机的行电路,那个逆程电容的充放电就是搞不清楚,等大二了学习了就清楚了。

楼主:
Q1的发射结的正偏电压怎么提供呢?

网友D:
由负反馈提供。

网友E:
Q2,R6,R7有温度补偿的说,可以把这三个元件看成两个串联的二极管

网友E:
https://bbs.21ic.com/frame.php?fr ... c.com/icnewest.html

这本书说的比较详细,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F:
很眼熟的电路,日立12寸黑白电视机上面的厚膜电路HM6401损坏,是电源和场扫描功能,场扫部分就是用这个电路代替修复的。
Q2、R6和R7是有温度补偿的偏置电路,Q2的Vce=(R6+R7)*Vbe/R6,还等于Q3基极对中点电压+中点对Q3基极电压。如果Q3及Q4电流增大引起温度升高,由于Vbe具有负温度系数(-2.1mV/℃),那么Q2的Vbe下降=>Vce降低。则Q3及Q4的Vbe也降低,抑制Ic的升高,保护输出级三极管。实际安装时,Q2、Q3及Q4要安装在同一散热器上。
Q1直流工作点由OTL中点电压Vcc/2经过R3加至基极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