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问题

楼主(2010-06-25):
问个小问题,请问这两种电路的f0 是怎么算的啊?谢谢

楼主:
LC滤波跟RC滤波电路

网友A:
你没有给出输入输出阻抗,怎么做阿

网友B:
任何一本电路基础教材上都有。

网友C:
第一图f0=1/2pi*RC
第二图f0=1/[2pi*sqr(LC)]

网友C:
之前的回复有错误,5楼已经改过。振荡频率和源内阻和负载有关,当输入源内阻可以忽略,第二图假如加上负载后等效品质因素Qe仍旧很大(10以上),仍可按上面式子计算。之前的我说f0=sqr(L/C)/2pi,检验一下量纲:L/C~R*R,而RC具有时间的量纲。所以之前说的是错的,应该是f0=1/sqr(L/C)*C*2pi=1/[sqr(LC)*2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