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HWM前辈讲一下关于电力系统配电的问题

楼主(2010-06-25):
前几天看书看到电力网接地的一点内容,很困惑:
1.书上说在电力传输线路中,变压器的中性线是接地的。到达用户端时,为了保护接地又会把一根金属棒埋在大地里作为地线。
     我的问题是,中性线就是零线之前不是已经接地了吗,为什么还要接一根地线?我感觉零线其实就是地线。我用万用表的AC档测了一下实验室插座的三个孔,零火线对地线的压差都在50V左右,这个怎么解释?50V不会触电吧?
2.听一个电工说过,有人偷电的时候,就是把火线引出来,然后自己在大地上引出一个电极,这样就可以了。我在实验室没敢做这个实验,如果把灯泡接在火线和实验室的地线上,灯会亮吗?
3.还有就是关于触电的问题。我如果把用户端的零线和地线接到一起,如果设备的外壳漏电,人应该会触电吧?这样接的话,应该只是引起跳闸吧?把火线和地线短路,会跳闸吗?

请大侠详解,不是我手懒,因为220比较危险,我心里没底,不敢轻易去做实验。

网友A:
1、零线在变电站接地,但线路发生故障时这一点并不能保证。用户端的地线就是为了保护故障时也不会触电。
你用万用表量火线和零线对地线都是50V左右,那很可能是有个开关接到零线上了。
2、应该亮,如果有漏电保护器则跳闸。但这样并不能让电度表不转,如果电度表接得正确。
3、不允许将零线和地线接到一起,这样可能引起漏电保护设备动作。
火线和地线短路,漏电保护设备应该跳闸。

楼主:
“你用万用表量火线和零线对地线都是50V左右,那很可能是有个开关接到零线上了”

这个没明白

网友A:
3楼:
这就是你懒了。
动手画个图,立刻就可以看出来。

网友B:
万用表量火线和零线对地线都是50V左右,说明你的地线没有接,是悬空的。

将零线和地线接到一起,即使不跳闸,如果万一供电端的零线断了,你家的地线成了整个电网的零线,那是很可怕的事。

楼主:
谢谢二位前辈!

楼主:
回maychang老师:
1.我刚才测了一下另一个插座,火线和地线的压差式220,地线和火线的压差是0。但不知道您说的这个开关怎么加。我刚才用数字万用表测了一下地线和零线的两个插孔间的电阻,发现阻值大概就1欧姆,是不是我的测量不对?
2.变电站的“大地1”和用户端的“大地2”不一样吧?
3.零线和火线接到一起(不考虑跳闸),如果设备外壳漏电,人会触电吗?

网友C:
2.变电站的“大地1”和用户端的“大地2”不一样吧?
只要施工正确就是一样的。
3.零线和火线接到一起(不考虑跳闸),如果设备外壳漏电,人会触电吗?
如果设备良好接地了,人不会触电。
楼主应该是想问“零线和地线接到一起(不考虑跳闸),如果设备外壳漏电,人会触电吗?
答案同上。

网友D:
楼主可以去看看《工厂供电》接地这一章
搞清楚TN-S TN-C TN-C-S TT等接地方式

网友E:
对,工厂供电有讲解

网友F:
to LZ:

首先别学人家“偷电”,这很可能会把自己的小命给偷走的。

其实问题焦点在零线和地线,这两条线是否一样。当然不一样,技术最讲究的就是经济,不可能吃饱撑着多设一条线。零线是给单相和非平衡三相提供一条回路。由于所有单相都是从三相中分配出来的,而且通常是平衡分配,所以三相分出去的三个单相其零线汇总到一起后相互平衡——即和电流不大(理想为零)。但无论如何,零线是提供电流回路的一条通路(不管是单相回路还是三相非平衡)。既然是电的通路(而且是强电通路),就必须与其他的任何东西隔离,自然就根本不能利用大地来形成此通路。

再看地线。虽然变电所端的零线就是那里的地线,但它是通过长线(零线)引过来的。一旦中途断路,后果可想而知。况且其还作为电力线的回路,因此那是一条非常不安全的线。地线则不同,是直接插在自己脚下之地电位的线,具有最大的安全性。当然,要达到要求,还得遵循标准铺设地线(可参考《电力系统接地技术》)。

另外,虽然通常大地被公认为是个良导体,但由于地质的不同,其离散性很大。如果通过大地的电流很大,会形成跨步电压,同样是危险的。所以没事别借道大地。要记住,地线是提供零位意外泄流的。

网友G:
漏电保护的东西会跳的
回maychang老师:
1.我刚才测了一下另一个插座,火线和地线的压差式220,地线和火线的压差是0。但不知道您说的这个开关怎么加。我刚才用数字万用表测了一下地线和零线的两个插孔间的电阻,发现阻值大概就1欧姆,是不 ...
引用 楼主:

楼主:
谢谢您这么详细的讲解!